热焊盘的焊接

楼主(2008-12-03):
IC下有个热焊盘,tssop封装的,就几个片子,不想拿到外面焊,请教自己怎么焊呢?

网友:
TSSOP封装有散热盘?!
5 R. u+ y6 B8 z5 I) _  没有见过 呵呵 + L+ b. M% L% \9 @
    要是有过孔可以通过过孔焊接啊 !孔足够大的话!

网友:
可以先在焊盘上涂锡膏,不要太多,将PIN焊完后,用热风枪吹下。看过别人这样搞过,自己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