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属性问题

楼主(2008-12-03):
请教下如何才能把那元件属性X Y 等变成可用?

楼主:
最近怎么老是没人回帖?

网友:
按理说不应该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啊,你确定你的操作正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和其他元件一起做成了UNION,点右键选 MODIFY UNION MEMBER

有可能几个元件做成一组了,同意楼上的,先选择一个元件,再右击选择UNION,然后再把它解散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我找到原因了,原来是那元件焊盘中隐藏有一点走线没有删除干净,而那走线不知怎么设了保护,所以不能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