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各位高手,我在布线完之后,运行了drc之后,出现了下面的情况,麻烦各位指点下,我是刚学的

网友:
网络标号都没有 当然会报错了

网友:
文件里恐怕就没有网表吧?

网友:
弄明白 "Violation"   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网友:
没有网表也要自定义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哈

网友(2009-08-18):
其实报错没关系,一样可以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