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过Identify进行debug吗?

楼主(2008-12-03):
    有人使用过Identify进行debug吗?

    怎用啊
    怎用jtag下载代码后
用这个Identify RTL Debugger去连接连接不上啊
我下载用的并口的
Identify 版本是2.1.1
    有谁有使用经验吗
    是否比quartus的嵌入式逻辑分析器强大
    还有就是什么版本的Identify RTL Debugger支持usb接口连接呢?

网友:
    Identify进行debug比quartus的嵌入式逻辑分析器通用性强,它可以用于各个产家的FPGA,本人用过Identify调试过Actel公司的FPGA,操作还是比较容易的,可以参考synplify的帮助文档。硬件调试要用USB下载器

楼主:
    我的不知道怎用
    反正用jtag连接不上
    跟版本有关系没

网友:
    没有,在综合的时候,你进行一下Identify设置,你在综合的帮助文档里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