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好的原理图导入pcb后发现三极管的管教排列错误的问题

楼主(2008-12-03):
绘制好的原理图导入pcb后发现三极管的管教排列与实际的三极管管教排列不同,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
看不懂你在说什么。如果是自己做的库,那就查一下封装库是否有问题。如果是系统自带的库,建议查下是否把器件镜像了?是否放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绘制好的原理图导入pcb后发现三极管的管教排列与实际的三极管管教排列不同,该如何处理啊?

能否发上那个上三极管的的图(带管脚显示)和封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绘制好的原理图导入pcb后发现三极管的管教排列与实际的三极管管教排列不同,该如何处理啊?

修改排列顺序保持和实际的一致!

网友A:
你那是由于TOP 与BOTTOM弄反的原因,封装如果是TOP画的,导入时是BOTTOM那当然会不一样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那是由于TOP 与BOTTOM弄反的原因,封装如果是TOP画的,导入时是BOTTOM那当然会不一样咯

  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很少的!

                  主要是就三极管的三个管脚的排列顺序不是固定的有E B C   有C B E 还有其他排列的,所以一定要以实物或是数据手册上的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你说的这种情况,但是很少的!

                  主要是就三极管的三个管脚的排列顺序不是固定的有E B C   有C B E 还有其他排列的,所以一定要以实物或是数据手册上的为准
是啊!有时候同型号的管子不同厂家的管脚排列也不同!是直接修改焊盘的编号吗

网友:
修改一下PCB封装的管脚,然后在原理图中删除原来的三极管,把新封装的三极管替换上去,再更新一下PCB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有时候同型号的管子不同厂家的管脚排列也不同!是直接修改焊盘的编号吗

  是的 在PCB库中把焊盘的编号重新修改就可以了,然后更新到PCB文件中

网友:
主要是PCB的封装要设实际一样,根据实际的顺序去定义原理图中的顺序,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
好深奥啊。。。我不懂
只知道单片机

网友:
肯定是你自己做的封装,
角位上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