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奇数分频器遇到问题,请求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2008-12-03):
最近在学习verilog,刚做了个奇数分频器,
用modelsim 5.7仿真波形都是OK的,
可用ISE却总是综合不了,有一个警告说clk1是常量,count就加不到2,
所以请大侠帮忙看看我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谢谢啦!
module div (clkout,clkin,rst);

 output clkout;
input clkin;
input rst;
reg clkout;
 reg clk1,clk2;
 reg [1:0]count;

always @(pos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clk1<=0;
   count<=0;
   end
lse if(count==2)
    begin
    count<=0;
    clk1<=~clk1;
    end
   else
   count<=count+1;
 end

always @ (negedge clkin or negedge rst)
begin
  if(!rst)
   begin
    clk2<=0;
    count<=0;
   end
  else if(count==1)
   clk2<=~clk2;
end

always @ (clk1 or clk2 or rst)
begin
  if(!rst)
  clkout<=0;
lse
lkout<=clk1^clk2;
 end
endmodule

楼主:
请各位大侠点拨一下,还在困惑中

网友:
你的程序是正确的,能实现3分频的目的;count加不到2感觉不可能;在ISE平台下,你是调用xilinx公司自带的软件仿真?假如是的话,仿真正确吗?综合的话,你可以调用synplify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用xilinx自带的软件仿真的,因为我没有synplify
问题点刚刚找到了,第二个always中count不用赋初值了,
还是感谢你的关注,以后多交流了!

网友:
一个变量不能同时在两个always语句里面赋值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两天才找到这个问题点,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