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与power pcb薪水

楼主(2008-12-03):
请教各位,现在用allegro的多还是用POWER PCB的多呢?薪水差别大嘛?

网友:
跟软件没关系;

网友A:
和工作经验有关吧 如果你一个人能够解决EMI EMC 阻抗匹配 并且能走好蛇行差分对线和射频线的话应该工资不低了 至少也应该有3000-5000左右吧

网友B:
ls说的拿3k就太低了  5k还勉强凑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说的拿3k就太低了  5k还勉强凑合
5k都勉强

网友:
没有八K偶不做

楼主:
都是牛人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工作经验有关吧 如果你一个人能够解决EMI EMC 阻抗匹配 并且能走好蛇行差分对线和射频线的话应该工资不低了 至少也应该有3000-5000左右吧

   如果已具备上述技能!3K~5K未免太少了吧!!!

网友:
还需努力啊

楼主:
是啊,我知道的至少也有7.5K

网友:
    没有可比性。看你自己的能力和设计出的产品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C:

    5k以上,这两种软件应用不同。

楼主:
    薪水与能力成正比!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