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封装应注意那些?

楼主(2008-12-03):
由于亲手,请大家多多指教,我觉得焊盘很重要,大家怎么看?

楼主:
谢谢了,请问你用POWER PCB还是ALLEGRO!

网友(2009-02-19):
比如PADS 2000 的话有什么对应的建封装软件么?新手求问 2# yoyozhou

网友:
做焊盘的时候多注意一下尺寸,还有就是补尝一下长度,不能小于焊盘的最大值
! A5 S1 i& k; b- I6 z能加长点就加长点,不能加长的多少加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经验很重要,做多了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