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ADS2007.4 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我刚由 pads2005 SP2 换成 2007.4,发现两个问题,请高手赐教,谢谢﹗

1. 我在PADS LAYOUT 用 SHAPE 选 2D LINE,发现滑鼠右键内的 SCALE 不见了,怎会这样呢?

2, 我用 PADSLOGIC 时,按了一下存档按钮,整个画面线条及文字颜色就变暗了,也改不回来,[如下图],怎会这样呢?

网友:
  你说的问题还真怪哟!能不能把你出问题的档案发上来大家试一下,你可以删除档案的一部分元件、走线这样就不会泄密了!

网友A:
1,在我印象中pads2007开始,右键快捷菜单是没有scale命令的,选择2d line的properties命令,进入对应的绘图对象属性对话框里有scale factor设置项
2.要看一下图比较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我印象中pads2007开始,右键快捷菜单是没有scale命令的,选择2d line的properties命令,进入对应的绘图对象属性对话框里有scale factor设置项
2.要看一下图比较好说了

1. scale factor设置项可以把 2D LINE缩小放大或转成 BOARD OUTLINE没错;但是把 2D LINE 转成 BOARD OUTLINE的时候,
    也把原本的 2D KINE 删除了,有没有方法保留 2D LINE呢?
2. 我的电脑同时安装PADS2005 SP2 和 PADS2007.4 ,只有用2007.4的 PADS LOGIC 打开原理图会变色;用2005 sp2很久了都正常,
   所以不是档案问题;难道是电脑G33主机板内建显卡的问题?我还是上传一份原理图,请各位点及连结下载看是否正常?谢谢﹗
http://a09p09p.hp.infoseek.co.jp/kkk.sch

网友(2010-08-20):
1. scale factor设置项可以把 2D LINE缩小放大或转成 BOARD OUTLINE没错;但是把 2D LINE 转成 BOARD OUTLINE的时候,www.eda365.com
    也把原本的 2D KINE 删除了,有没有方法保留 2D LINE呢?EDA3651

转化前可先将2D线复制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