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mport网表出现这样的error有关系吗? 封装比元器件多pin

楼主(2008-12-04):
请教,import网表出现这样的error有关系吗? 封装比元器件多pin
1   WARNING(SPMHNI-192): Device/Symbol check warning detected.
ERROR(SPMHNI-196): Symbol 'JACK4' for device 'CUI SJ-3523-SMT_JACK4_CUI-SI-35' has extra pin '4'.
ERROR(SPMHNI-196): Symbol 'JACK4' for device 'CUI SJ-3523-SMT_JACK4_CUI-SI-35' has extra pin '5'.
ERROR(SPMHNI-196): Symbol 'JACK4' for device 'CUI SJ-3523-SMT_JACK4_CUI-SI-35' has extra pin '6'.
感谢

网友:
当然有关系

网友:
封装与网表定义不匹配,两者之一有错误,需要检查修改一下。

网友:
allegro读取网表比较严谨的

楼主:
一定要改吗?

元器件库不一定要画很多 多余的安装孔(没电气特性的pin).

而封装里肯定有,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當然有關係了,如果symbol與footprint不一致就無法順利生成netlist,必須要修改啊

楼主:
我netlist是能是生成的,可是不能布局---提示如下,

我netlist是能是生成了,可是不能布局---提示如下---
我用现用capture画的原理图,以前用DXP 2004画原理图,再导如入allegro就没这个我问题哦,不过可能是因为有device file的原因----
太严格了也不方便呀,自己明明知道很多是多余的pin---..大伙都是严格一致的吗?

网友(2009-05-18):
同样的问题,我的也是,多pin的package都不能放置。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非要修改原理图里的器件吗?

网友A:
Cadence官方早就有解决办法了啊,如果你的元件只有10个pin,但封装有12个pin,在电路图里,给这个元件加上一个“NC”属性,属性的值为封装多出来的pin number,用逗号隔开,例如这里就写11,12
加入这个属性后,就算封装比元件多pin也不会影响摆放元件(不改的话,是无法place封装的)

网友:
建symbol时,调用pad时选择mechanical框,再选择你要的pad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说得有道理

网友(2011-10-01):
引用 网友A:
Cadence官方早就有解决办法了啊,如果你的元件只有10个pin,但封装有12个pin,在电路图里,给这个元件加上一 ...

具体如何加NC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