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多层板内层分割问题

楼主(2008-12-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选NO PLAN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呢?

网友:
你只能用split!no plane是整平面专用的,只能铺一个电源,要在同一层分割多个电源你只能用split mixed!

网友:
两种都可用的:split mixed是用plane arer分割不同网络的电源,Cam PLANE则是用很粗的LINE把不同的电源隔开;split mixed做出来是正片,好理解,不容易出错;Cam PLANE做出来是负片,如果其中还有些DIP器件而25层又没设好的话容易导致短路,最好是对这方面理解比较透的人去用,一般用于做地比较多,做电源还是很少的

网友(2010-03-20):
你好,wendy_flying?用 NO PLANE画不同的铺铜外框,怎么实现?

网友:
你这个功能实现了吗

网友:
电源层设置成split,做分割比较好!

网友(2010-09-18):
建议使用NO PLANE
你有多种电源,就画多个pour 灌铜框就可以了。

网友:
SPLIT/MIXED:必须使用内层分割命令(PLACE AREA),可自动移除内层独立焊盘,可走线,可以方便的在大片铜皮上进行其他网络的分割,内层分割的智能化较高。
NO PLANEC层:必须使用铺铜的命令(COPPER POUR),用法同外层线路,不会自动移除独立焊盘,可走线,不可以在大块铜皮上进行其他网络的分割。也就是说不能出现大块铜皮包围小块铜皮的现象。

网友:
两种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