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設定constraints呢

楼主(2008-12-04):
請問有人知道有比較快速的方式來設定constraints嗎?
不然往往我都一一去設定,在時間上就花費很多,感覺沒有很有效率去來製圖。
我知道有些人是使用*.kns方式來import board,這樣一來就可以省下去比對以及設定constraints。
希望有人知道有好的方式,也可以分享給我知道。
謝謝

-----------------------------------------------------------------------------------------------------------------------------------------------------------------
補充:假如是全新的 board 應該會有快速的方式可以設定,除了找尋舊的(相類似)board ,然後export 這種方式吧!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從其他已經設計好的Pcb中擷取design rule設定,然後在你的pcb中應用

网友:
    我只知道16.1的,打开constraint,Flie>Export>Technology File,这样就可输出你设定好的规则,等画新图时再Import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相同网络的板子,或者至少为绝大多数相同才可以吧?

楼主:
    假如是全新的 board 應該會有快速的方式可以設定,除了找尋舊的(相類似)board ,然後export 這種方式吧!

网友(2009-01-19):
    16.x的設定倒是方便多了..

网友:
    刚看个贴,意思貌似是说设置个模板性质的新板,空板,只把颜色,规则什么的你需要弄的都弄好, 然后导入要设计的网表,另存为你所要设计的名,和存到相应的设计路径,模板还是不变的空的, 就是导入------另存
    当然不同类型的板你可以设几个取相应名的模板性质的空板
偶也还没试过~

网友:
    只有16.1的可以吗,15.7的呢

网友(2009-02-27):
    设置空板行得通,重复利用 节约时间

网友:
    我试过了,15.5也可以的。

网友:
    15.5能够export Technology File吗?
    好像不行的!

网友A:
    将所有的规则整理成一个Excel模板, 通过SKILL开发直接导入到PCB中!

网友:
    将所有的规则整理成一个Excel模板, 通过SKILL开发直接导入到PCB中!

顶!牛!

网友(2009-04-29):
    都是一个一个的设置的,哈哈

网友:
    牛人很多啊。。

网友(2009-06-15):
用EXCEL咋弄啊,牛人再说说呗

网友B:
3楼的Flie>Export>Technology File很好用啊,顶一个。15.5也可以的,我试过了。

网友:
就这么设定,多了就快了

网友:
我刚发帖问过从brd导出约束,在这里找到答案,
Flie>Export>Technology File
学习了

网友(2010-01-22):
我也想啊,怎么没有人说话呢

网友:
有没有辅助设置工具呢?比方说用Excel及其宏实现呢?

网友(2010-03-09):
用“Flie>Export>Technology File”这种方式对两块网络不同的板适用吗?希望有用过的同学来说说在哪种情况下这种方式比较好使。

网友(2010-10-27):
期待EXCEL的方法

网友(2012-07-19):
引用 网友B:
3楼的Flie>Export>Technology File很好用啊,顶一个。15.5也可以的,我试过了。

我的15.2的不能完成这个功能

网友(2013-01-30):
一个一个设很麻烦,且效率不高,网络多时容易设错

网友(2013-09-23):
    期待 有圖分享  目前有點霧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的规则整理成一个Excel模板, 通过SKILL开发直接导入到PCB中!

你有这种skill麽,分享下呗

网友(2019-12-10):
引用 网友A:
    将所有的规则整理成一个Excel模板, 通过SKILL开发直接导入到PCB中!

這個太強了,您能夠分享這個SKILL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