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线布线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画的是双层板,可是高速线上下两层交叉了,肯定会有影响,可是又找不到别的出口了,郁闷,哪位高人指点下

网友:
你最好在换层的VIA旁边打几个接地VIA,差分线可以用铜皮包一下!但是差分阻抗会变小一些。你需调整一下阻抗。如果在400MHZ以内的话。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看你的图也许只能这样了。重点就是不要让回流跑的太远了!一定要保持在信号线以下.决对不能和其它加流共用同一路径!

网友:
可以的话建议加一下共模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这样焊的时候容易跟地短路啊,我想问下有什么好的走线吗

网友:
全程包地

网友:
看样子你这个只能叉成这样,还有这个蛇形线搞的确实像蛇

网友:
你这个很象HDMI的产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的产品也有这样走线的.尽量把高速信号单独布一层,下面最好有地线,以减小回流路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次画板呵呵,软件也是刚学的,边学边画,错误很多

网友:
你这差分线换层太厉害了吧?最好别换层,过孔旁边添几个换层GND孔,全程铺地包裹的话要注意铜到线的间距,太近了会影响差分线的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不想换层啊,但是线交叉了没办法

网友:
楼主刚学的画的很好看啊

佩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过奖

网友:
厉害!鼓励你!嘉奖你

厉害!鼓励你!嘉奖你

网友:
为什么不把原文件放上来,

这样好让大家学习学习嘛!太自私了点吧!发个图片就想要高人回答,我现在有最好的办法但是不会告诉你!我只对诚心提问的人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个电路图是公司的设计啊,发上来不好的呵呵,偶要有职业操守不是

网友(2019-08-28):
高速线可以修改,去掉一层过孔,只走绿色的。其它的线可以调,,,,目测应该可以做到。包地,打地孔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