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与电流承载比例

楼主(2008-12-04):
PCB设计铜铂厚度、线宽和电流关系表
铜厚/35um铜厚/50um铜厚/70um
电流(A)线宽(mm)电流(A)线宽(mm)电流(A)线宽(mm)
4.52.55.12.562.5
424.32.55.12
3.21.53.51.54.21.5
2.71.231.23.61.2
3.212.612.31
20.82.40.82.80.8
1.60.61.90.62.30.6
1.350.51.70.520.5
1.10.41.350.41.70.4
0.80.31.10.31.30.3
0.550.20.70.20.90.2
0.20.150.50.150.70.15
也可以使用经验公式计算:0.15×线宽(W)=A
以上数据均为温度在25℃下的线路电流承载值.
导线阻抗:0.0005×L/W(线长/线宽)
电流承载值与线路上元器件数量/焊盘以及过孔都直接关系
  导线的电流承载值,与导线线的过孔数量、焊盘,存在的直接关系(目前没有找到焊盘和过孔孔径每平方毫米对线路的承载值影响的计算公式,有心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一下,个人也不是太清楚,不在说明),这里只做一下简单的一些影响到线路电流承载值的主要因素。
  1、在表格数据中所列出的承载值是在常温25度下的最大能够承受的电流承载值,因此在实际设计中还要考虑各种环境、制造工艺、板材工艺、板材质量等等各种因素。所以表格提供只是做为一种参考值。
2、在实际设计中,每条导线还会受到焊盘和过孔的影响。
如焊盘教多的线段,在过锡后,焊盘那段它的电流承载值就会大大增加了,可能很多人都有看过一些大电流板中焊盘与焊盘之间某段线路被烧毁。这个原因很简单,焊盘过锡完后,因为有元件脚和焊锡,增强了其那段导线的电流承载值,而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铜线,它的最大电流承载值,为导线宽度允许最大的电流承载值。因此在电路瞬间波动的时候,就很容易烧断焊盘与焊盘之间那一段线路。
     最后说明:电流承载值数据表只是一个绝对参考数值,在不做大电流设计时,按表中所提供的数据再增加10%量就绝对可以满足设计要求。而在一般单面板设计中,以铜厚35um,基本可以于11的比例进行设计,也就是1A的电流可以以1mm的导线来设计,也就能够满足要求了(以温度105度计算)。

网友:
以前看过了  还是给你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