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说说最近用Pro99se发现的一个问题吧!希望大家注意(不定期更新)

楼主(2008-12-04):
给大家说说最近用Pro99se发现的问题吧!希望大家注意!

    1,就是我们在使用过孔时不要使用焊盘替代!为什么那?! 使用VIA利于统一设置,我们知道再给BGA或是密脚元件下面走线的时候对过孔要进行塞孔和覆绿油处理的。    虽然焊盘是也有关闭sold层的功能(看了后面的相关扩展选项才找到的!:))但是在统一设置的时候比较难实现,容易产生错误!

   2,在密集封装管脚附件打过孔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你做的封装的大小是否合适?如果不能确定的话建议你对焊盘附近的过孔进行覆绿油处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短路,板子故障!

  3, 昨天画完板子,为了使焊机人员便于焊接,我对PCB板中的元件编号进行了重新排列,但是再回注到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只对打开的原理图进行了回注处理,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再使用回注的功能时注意下,看看是我的软件的问题,还是99SE就是这样的!

网友:
哦,难怪我的过孔上都覆了绿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大家说说最近用Pro99se发现的一个问题吧!希望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在使用过孔时不要使用焊盘替代!为什么那?!我们知道再给BGA或是密脚元件下面走线的时候对过孔要进行塞孔和覆绿油处理的。    焊盘是没 ...
 呵呵,是吗,一直循规蹈矩,管脚就用PAD,过孔都是用VIA,因为发现PCB里的pad 和VIA中间的颜色是不一样,原本来是区分的原因啊。

网友:
刚刚用99SE试了一下,焊盘也是可以关闭SOLD的呀,其他版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
过孔 VIA如何同一设置 大小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另想请教:过孔覆绿油是如何操作的?

网友:
感谢LZ的分享

感谢LZ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另想请教:过孔覆绿油是如何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99SE版吗?!

网友(2009-01-19):
3, 昨天画完板子,为了使焊机人员便于焊接,我对PCB板中的元件编号进行了重新排列,但是再回注到原理图的时候发现只对打开的原理图进行了回注处理,不知道什么原因?!希望大家再使用回注的功能时注意下,看看是我的软件的问题,还是99SE就是这样的!

   99SE就是这样的,像从原理图库里更新到原理图里,都只对打开的文件起作用。

网友(2011-05-17):
多多多多谢谢谢
太好了 太实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