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一下我怎么样安装allegro15.5

楼主(2008-12-04):
谁能教一下我怎么样安装allegro15.5啊,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1.SETUP安装开始,直接安装软件,不要管什么LICENSES安装之类的,一路NEXT,在产品选项中选取你要装的,NEXT开始安装,不要管任何设置,安装完毕。
2.在系统环境变量中设定变量:CDS_LIC_FILE 值为你修改过的LICENSE的绝对路径
例如:C:\Cadence\SPB_15.2\license.dat 15.5不需更改license,环境变量CDS_LIC_FILE值设为license.lic的绝对路径就OK!

网友:
对,是这样的,主要是改变量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