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里连接的很好的二极管到了pcb里就没有和相应的元件链接!

楼主(2008-12-04):
原理图里连接的很好的二极管到了pcb里就没有和相应的元件链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查一下脚的序号对不对,有些原理图是A,K需要改成和你PCB封装一样就行了.

网友B:
看一下原理图中连接稳压管的导线是那种类型的。

楼主:
那个二极管用的是稳压管的符号但封装库是用的2n4148型开关管的封装,难道和这个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脚的序号对不对,有些原理图是A,K需要改成和你PCB封装一样就行了.
原理图和pcb离得属性都是ak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原理图中连接稳压管的导线是那种类型的。
能否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
6数的意思是导线是用W画的还是PL画的,要用PW画才有电气连接意义.

网友:
查一下脚的序号对不对,有些原理图是A,K需要改成和你PCB封装一样就行了

楼主:
其他的都没问题就这个不对。

楼主:
欢乐其他的二极管也是如此,三极管没事!刚才我又换了那几个二极管的封装也不行。

楼主:
我又换了一个原理图库里的二极管符号封装用的和那几个没有连接上的二极管用的一样的服装可这次连接上了看用protel自带的原理图库离得元件连不上用机下载的原理图里美女的元件可以连上,这怎么回事啊????

楼主:
可能是库文件有问题吧!!!!
不知道是摆设元器件属性里的管脚编号和管教名字有关系你们看看图巴!!
我用自己下载的原理图库文件里面的1n4001行管子的符号,封装用的还是4148,更新pcb后可以显示连接线
但用自带的原理图库文件里面的二极管,封装是4148更新pcb后没有显示连接线
两个不同的原理图库离得两个二极管的属性里面的管教名字和编号也不相同。是不是这个问题引起的啊

网友:
自带的那个管脚编号没有,当然对不上了。名称只是一个标示而已,原理图和pcb封装管脚的对应主要是靠管脚的编号。建议你自己做一些元件的封装就都清楚了。

网友(2009-02-10):
確認一下原理圖符號和PCB封裝的PIN號及名稱是否一致?再就是原理圖是否有ERC無誤?

网友:
封装好像少了一个脚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应该是位号、封装什么的不规范或者忘标了就会造成这样,你的二极管的两个引脚两边的网络都自动定义好的话,检查网络时是不会发现你少一个件的,只有在有器件引脚没有网络的时候才会报错,所以在制作电路图是养成一个好习惯,把所有的都标规范就没有这种情况了
从你电路图中那么多节点,就能看出,这个电路图不规范,不规范就不能生成规范的网络,问题就在这!

网友:
原理图里连接的很好的二极管到了pcb里就没有和相应的元件链接!这是怎么回事啊?
引用 网友C:

   我都不知道你的原理图怎么画的!那里来的那么多的节点?! 把该去的节点去掉!再看看你的原理图元件库中二极管管脚的方向对不对!?
   你的原理图库和PCB库封装中管脚标号是否对应!?是否有重命名元件!特别是你的没有连接的那个器件!

网友:
可能是库文件有问题吧!!!!
不知道是摆设元器件属性里的管脚编号和管教名字有关系你们看看图巴!!
我用自己下载的原理图库文件里面的1n4001行管子的符号,封装用的还是4148,更新pcb后可以显示连接线
但用自带 ...
引用 网友C:

看出来了,你自己制作的,是名“名称K”,下载的是“编号K”,K放在编号栏才与PCB库的编号对得上。

网友:
建议最好将一些元件自己建库,偶就将二极管改为1,2,三极管改为3,2,1。保证原理图和PCB封装库对应的元件脚名称一样

网友:
一般是电路图的零件脚和PCB库的零件脚号没对上,比如电路图的是A,K 而PCB库的是
1,2就对不上了

网友(2009-03-19):
编号要和PCB里的封装对应

网友:
这个就是原理图与封装库的元件编号不对应啦,只要把原理图的改动一下就可以了,比如二极管,三极管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leetao1111 说的问题是最关键的,有些同仁不要把问题说的很复杂,会给初学者照懵圈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20# zhaizhengw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帮忙看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二极管的SCH符号中,管脚分别为1和2,而到了PCB封装中,二极管的管脚分别为A和K,没有对应好。

网友(2009-04-20):
可能是由于你的封装不一致,和PCB上的封装管脚。这个很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