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6 中怎么装入元件库

楼主(2008-12-04):
如题  请高手指点下! 怎样  把其他的元件库装在当前程序下!

网友:
直接使用Lib里的Install就行了.

网友:
对直接加就可以了,不过好像后缀是LIB的,也就是说DDB的文件要单独导成LIB的

网友:
如果是DDB你用file open 打开。转存成原理图或PCB文件直接加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