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大家在布板时,铺铜的时候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8-12-04):
双面表层铺铜的时候大家常用的线宽与间距是多少?

网友:
看你用的什么覆铜了 地 我一般是取15-20mil!
                  电源         25mil

网友:
一般是安全距离的两倍以上。

网友:
至于和铜和电源网络的距离  可以设置  我的和上面这位兄弟的差不多 20MIL,25MIL  弱点类的。强电不清楚。网上有个表  说什么爬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