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高手帮忙!PCB LAYOUT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我在把protel layout的按钮从PLACE菜单中移动到工具栏后,在工具栏上没protel layout按钮,在PLACE菜单栏上也没protel layout按钮,就找不到protel layout按钮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protel layout还原??大家帮帮我~~~~~

网友:
在View/Toolbars一选择就行了

楼主:
不会来~~~  这个只是显不显示总的工具栏,我这个PCB Layout已经不在工具栏上也不在PLACE的菜单中。
郁闷哈~~

楼主:

我在把protel layout的按钮从PLACE菜单中移动到工具栏后,在工具栏上没protel layout按钮,在PLACE菜单栏上也没protel layout按钮,就找不到protel layout按钮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protel layout还原??大家帮帮我~~~~~
就是在PROTEL中我找不到protel layout这个按钮了????

网友:
打开PROTEL窗口之后,把相应的子模块更新一遍。
1.EDA SERVERS-PCB
2.然后 MENU-INST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