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protel99se中,打散了一个元件后,如何再合并到到一起.

楼主(2008-12-05):
请问在protel99se中,打散了一个元件后,如何再合并到到一起.;  如果我想把两个本不相关的元件和位号关联到一起,又该怎么弄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在protel99se中,打散了一个元件后,如何再合并到到一起.;  如果我想把两个本不相关的元件和位号关联到一起,又该怎么弄呢?

复制你需要关联的图元到PCB编辑器中创建成一个新的封装即可

楼主:
谢了,通过PCB的封装编辑器重新生成一个封装来关联是可以的.不过好像有另外一种方法.但是忘了.

网友(2009-03-04):
怎么打散的就怎么合并落 打散的时候不是要把那个钩钩去掉吗

网友(2009-06-23):
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打散得

网友:
唉,你撤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