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能用protel dxp 吗?

楼主(2008-12-05):
vista 我是用不了 99se 了,超级郁闷。
听说 v系统能用 dxp ?
那位大哥 能不能给个dxp的地址啊

楼主:
有没有 用dxp的啊
麻烦 告知一声呗  小弟谢谢了

网友:
DXP是可以用的,ad也可以用

网友:
我的vista 是可以的

网友:
在vista protel 99 se 可以用,但是有很多问题,比如不能直接添加库元件==;
在win7 也可以使用,问题同vis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