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路数显报警器设计

楼主(2008-12-05):
要求:
 1.设计16路数显报警器,16路中某一路断开时(可用高低电平表示断开和接通),用十进制数显示该路编号,并发出声音信号;
 2.报警时间持续10秒钟;
 3.当多路报警时,要有优先级,并将低优先级的报警存储,处理完高优先级报警后,再处理之(附加)。
哪位大虾能给个程序或说个思路啊··

网友A:
FPGA or CPLD 用verilog实现,取16个I/O口,以case语句的优先级写法实现,应该比较简单。
没猜错的话是毕业设计,最好自己多查资料自己完成,对将来会有帮助的。

网友:
很头痛的问题,就是不知如何说。
先自己说说吧,看看你如何做,不然,别人如何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GA or CPLD 用verilog实现,取16个I/O口,以case语句的优先级写法实现,应该比较简单。
没猜错的话是毕业设计,最好自己多查资料自己完成,对将来会有帮助的。

   同意你说的!呵呵!!
   在学校好好学点东西吧!等出来就好混点了!要不只能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求:
1.设计16路数显报警器,16路中某一路断开时(可用高低电平表示断开和接通),用十进制数显示该路编号,并发出声音信号;
 2.报警时间持续10秒钟;
3.当多路报警时,要有优先级,并将低 ...

1,2我有思路了,
3还不会;
1,16路报警器,你也说了可以用高低电平表示,

定义16个输入口,你可以设成单个输入,或者逻辑序列(看下面的优先级用逻辑序列可能有好处);常态设置为1,用一个上拉电阻连接到VCC,当有报警时(位0报警);不停的读入16口的状态;
当有报警时候读出报警位显示,显示这个和好做,只是做编码。 关于发出声音 ,有报警就叫10秒钟,如果多报警,那优先级高的叫10秒,然后下一个叫10秒?全部叫玩160秒,还好不长;

网友:
if 引脚一是否断开
xxxx1断开报警
esle if 引脚二是否断开
xxxx2断开报警
esle if 引脚三是否断开
xxxx3断开报警
……
else if 引脚十六是否断开
xxxx16断开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