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转allegro Net名不能连多个??

楼主(2008-12-05):
orcadallegro Net名不能连多个??这是capture里DRC的WARNING
WARNING [DRC0006]   Net has fewer than two connections MM_DQ_8:  05 MEM_SDRAM, MEM_SDRAM  (256.54, 45.72)

import到allegro后,居然net 名就变了---(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后面的那个是因为没有添加offpage connector。
没有那个的话,不同页内的相同名字的网络,也会被认为是不同网络。会在后面加后缀。

楼主:
我是采用层次结构的,都没加off page connect,我加的是 hierach--prot.  一对一连接的是没问题的, 一对二如addr  dq就有问题了,难道capature不支持一到多,还要加off page connect?????????? 感谢大家回家
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