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制作脚本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我想录制一个颜色的脚本,但是不知道用,我点Rocord,但是没用,STOP也是灰色的不可用
请教下怎么用,最好详细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输入要保存成的文件名,点完record后,开始录制,录制完成后,重新file->script这时候就可以stop了。

网友:
录制完后要先Stop,然后点你做的script,replay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