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层面比较多,想通过设置快揵键来查看各个层面,请问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楼主(2008-12-05):
由于层面比较多,想通过设置快揵键来查看各个层面,请问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网友:
软件本身就具有快捷键啦!如需转换到第3层,快捷键是按键盘字母“L”,在弹出的窗口输入“3”。再按回车键即OK,其它层如此类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把别的层面关掉只留下想要看的层面,但是又不要去display colors setup里边改,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