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请教高手帮忙!

楼主(2008-12-05):
我在把protel layout的按钮从PLACE菜单中移动到工具栏后,在工具栏上没protel layout按钮,在PLACE菜单栏上也没protel layout按钮,就找不到protel layout按钮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protel layout还原??大家帮帮我~~~~~
就是在PROTEL中我在PLACE菜单中或工具栏中找不到protel layout的按钮了???????

网友:
protel layout什么意思?没有见过。菜单可以通过VIEW下的toolbars下去找

网友:
如果按照2数的方法做还是没有的话,只能重新装99了,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