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全局修改命令?比如线宽

楼主(2008-12-05):
我想把已经布好的线,比如是5mil的线,全局修改成6mil的,别的不变,该咋操作?

网友:
可以通过change实现,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楼主:
麻烦些 用change+filter,慢慢改。谁有好办法,希望共享,哎 规则。

网友:
你必须知道你板上都有些什么线,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你可以将不能变的net都fixed,例如电源,地,差分,等,再统一change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导出netlist,删去那些不需要改变的网络,存成.txt或.list文件,再用change命令对list操作.

楼主:
3Q各位xdjm ;这项功能让我怀念99  global----the same----OK,呵呵。是不是高手都不用更改线宽呢

网友(2009-01-19):
修改physical 的Default值就可以了..

网友:
写个SKILL吧

网友:
将所有的设定为5MIL的线点亮(这个通过HIGNLIGHT群组可以实现)
再CHANGE啦。

网友:
同怀念protel的global——selection功能,真是非常方便,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