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

楼主(2008-12-05):
    请教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差分放大电路上边的PNP管的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结合外围电路来看,这样事看不出来的。你这是一个芯片的内部结构,芯片的datasheet上应该有相关的解释的。

网友:
    "AMP BIAS INPUT"(直译为电流偏置,与通常所说的输入偏置有所区别)1,16决定Q4,Q5的工作电流,IQ4=IQ6。Q6,D4组成Widlar电流源IQ6=ID4=IQ7,IQ7=IQ8;Q10,Q11与Q6,Q7工作原理相同。

楼主:
    谢谢,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