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每层的线宽和间距?

楼主(2008-12-05):
各位大虾,我走线时每换一层都要重新选择线宽,如何在设置规则中一次设置好,每换层时自动转换了,我不知在那里设请高手指点,同时我在SETUP中设置的线间距为何不起作用,请高手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在约束管理器里面设,应该是在phyical rule里面。

网友:
是不是你设置了,但是没给相应的网络分配啊

网友:
楼上的一语中的
等于制定了规则,没有把规则应用到对象,规则没人遵守
所以要分配网络才会按你期望的约束去走线

网友:
给点步骤吧,各位

网友:
相应的网络分配?这个怎么做?

网友(2009-01-19):
在setup\constratis 裡設定physical 是設定線寬,Spacing是設定間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