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PIN 脚

楼主(2008-12-06):
当从原理图UPDATE到PCB时  有很多原件PIN脚找不到,怎么办?

网友:
1. 你只管updata,如果连续两次都不行的话,转方法2。
2.通常是因为你的某个器件没有对应的pcb封装,则该器件的所有引脚都会找不到。解决办法:先找到是哪个器件没有封装,然后在pcb库里边添加该封装。
3.某些封装的管脚名称不对应,例如三极管,有的时候三个管脚是 1 2 3,有的时候是 E B C。如果原理图和板图用的不是同种名称,则会出现找不到的情况。统一即可。

楼主:
谢谢  我是新人 以后多多请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