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allegro15.5 和pads哪一个更好用一点

楼主(2008-12-06):
问一下:allegro15.5 和pads哪一个更好用一点

楼主:
都说allegro适合大公司使用,个人用户用起来会很痛苦,是这样吗?

都说allegro适合大公司使用,个人用户用起来会很痛苦,是这样吗?

网友:
请不要再问allegro,pads,protel哪个更好类似的问题了
还是那句话,都是EDA工具,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水平

网友:
用习惯了都好用,就看你对那种比较多,顺手了就好用。呵呵,

网友:
对于三楼回答不爽。

不清楚可以不回答,不要装住一付高人的样子?
如果同样的水平,用这种三种都用心用了3年了。那总有其中差别吧?
我想楼主也是这个意思吧
我个人只会用protel觉得比allegro好学,容易入门。但这个看起来好像要比protel强,特别是ORCAD的原理图用起来相当爽。入门也不难,PCB这块有点难了。单单名词就把人搞晕了

网友:
主要看做什么产品

主要看做什么产品

网友:
allegro很强大,但是如果做简单产品,比如只会用到做2层板的,那似乎用allegro就是高射炮打蚊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