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平时做开关电源的时候用的什么片子?

楼主(2008-12-06):
一直用LM2576,大家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选择?

网友:
这个比较多,国半,TI, 安圣美,凌特都可以啊。

网友:
现在有很多,太多了,在百度上搜一下DC/DC或DC to DC就有很多了。
0 }2 A; z! `8 Z& T, Z我以前用2596(3A),现在用7080(4A),AS1015(5A),2020(2A),2030(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