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欧姆的电阻在电路中其什么作用阿?

楼主(2008-12-06):
很想知道

网友:
LZ用搜索功能在坛子里搜下吧,有好多帖子都是讲这个的。

网友:
调试作用,做一些兼容性电路的时候用处最大。
比如有10个0R电阻,我只接R1可能实现一个功能 ,只接R2又可以实现别外一个功能。

网友:
转个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模拟地和数字地单点接地* 只要是地,最终都要接到一起,然后入大地。如果不接在一起就是"浮地",存在压差,容易积累电荷,造成静电。地是参考0电位,所有电压都是参考地得出的,地的标准要一致,故各种地应短接在一起。人们认为大地能够吸收所有电荷,始终维持稳定,是最终的地参考点。虽然有些板子没有接大地,但发电厂是接大地的,板子上的电源最终还是会返回发电厂入地。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 1、用磁珠连接; 2、用电容连接; 3、用电感连接; 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电感体积大,杂散参数多,不稳定。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跨接时用于电流回路* 当分割电地平面后,造成信号最短回流路径断裂,此时,信号回路不得不绕道,形成很大的环路面积,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就变强了,容易干扰/被干扰。在分割区上跨接0欧电阻,可以提供较短的回流路径,减小干扰。*配置电路* 一般,产品上不要出现跳线和拨码开关。有时用户会乱动设置,易引起误会,为了减少维护费用,应用0欧电阻代替跳线等焊在板子上。空置跳线在高频时相当于天线,用贴片电阻效果好。 *其他用途* 布线时跨线 调试/测试用临时取代其他贴片器件 作为温度补偿器件 更多时候是出于EMC对策的需要。另外,0欧姆电阻比过孔的寄生电感小,而且过孔还会影响地平面(因为要挖孔)。

网友:
楼上说的已经很全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