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线显示的设置?

楼主(2008-12-06):
请看两图中飞线显示的不同

楼主:
上面两个图飞线显示方式不同,第一张图看不清每根飞线的连接情况,而第二张图则可以清楚看清每根飞线的走向,我想把它设置成第二张图那样的显示方式,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设置,请大虾们指点,在此谢过!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啊,知道的大师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如图:取消BUS RATS选项即可

楼主:
谢谢版主啊,小小一步想死个人啊。

网友:
恩,没错,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