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地”的概念

楼主(2008-12-06):
常见的浮地(或者叫悬浮地)是相对于地球的大地来说所体现的浮空状态。

浮地是针对于系统地(或者叫电路工作接地)来讲的。众所周知,系统地是为电路工作提供了一个电势的公共参考点。多数情况下,该系统地并不会直接和地球的大地相连,故形象称之为“浮地”

欢迎讨论更正补充

网友:
    大概就是版主说的这个意思。
“浮地”是一种相对说法,也就是相对参照物“大地”的,在一个系统里,只有当存在某个电路可能需要接大地或必须接大地时,“浮地”的说法才成立,如果系统里没有一个地需要接大地的,就不需要“浮地”这种说法。

网友A:
    像mp3 手机都是浮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mp3 手机都是浮地

    按照allen的讲法,
不接大地就不存在浮地了 啊,
MP3是不接大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allen的讲法,
不接大地就不存在浮地了 啊,
MP3是不接大地的吧

是的,mp3的地是不需要称为“浮地”的,“浮地”一般是在系统内存在多个地的时候才成立。

网友:
    我要打老师,
要出多少钱?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C:

我不认为是这样,比如手机,我们依然称它为浮地系统。
主要是它可能相连的设备,比如电脑,是接大地的,所以即使设备自身没有任何接大地的必要,也依然称之为浮地,因为你不知道与它连接的系统是否接大地。

网友:
    前面说到的是产品不接大地,里面的0V参考地为浮地;

    还有一种情况为,该产品不接大地,有一部分电路的地不与产品内的数字地相连,这一小部分为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