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进行直流分量的测量

楼主(2008-12-06):
真实世界中的信号都是由交直流信号共同组成的。

示波器的AC档可以直接得到信号的交流分量成分,那么如何直接测量得到直流分量的成分呢?(直接显示)

PS:示波器DC档得到的是AC+DC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直接显示,倒是没注意过,但是你测这个信号的RMS值,就是你说的DC的值。
比如你测试DDR的数据线(带VTT,就是上拉到0.9V),那么你读这个RMS值0.9V就是你要的DC值。

网友:
    在示波器的探针和地夹之间接个电容再去测

网友:
    版主真是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