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hamfer 导斜角的困惑~

楼主(2008-12-06):
什么对象才能使用这个命令呢?,我画的一个矩形的silk 就总提示ILLEGAL EVENT!

为什么呢?  还望赐教~

网友:
倒角的对象一定不能是Shape
如果发现执行命令没有响应,请确认你的矩形是否是shape
一般画方形丝印用Line 可以改变线宽大小 ,这一项Shape又是不行
呵呵
希望对你的问题又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