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做封装时怎么把封装的中心设为原点

楼主(2008-12-07):
请教下做封装时怎么把封装的中心设为原点,这样画丝印的时候应譔比较好画点。

网友:
计算好坐标,以及设置合适的格点会比较方便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封装设中心点是要你在datasheet上设定的
然后通过这个这个中心点确定所有PIN的相对位置
从而达到精确放置
做封装的时候,在Allegro中并不能够把中心设为原点

网友:
????
如果用向导做的话
Allegro是可以自动设零件中心为原点
原点也可以手动设
插件为第一PIN
SMT为中心
和BOARD原点设置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但向导功能太低了
所以一般全是手工绘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些图片显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大弄懂你的意思也,手动设中心为原点到底怎么弄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只好在DATESHEET上定原点了,就是要算的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