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把红外灯的驱动三极管换成MOS管

楼主(2008-12-07):
(图片)

网友:
呵呵,这个原理通常会在DC-DC输出端的那个MOS管处有此设计,或者是时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

网友:
学习了   原来MOS管还会出现这个问题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2009-02-05):
哪位能解释一下 当光敏导通了之后下面的三个三极管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我知道这问题很菜 一直对三极管、MOS工作原理比较模糊 大家别笑我)

网友:
楼主三极管的接法是不是达林顿管的接法?解释一下工作流程吧

网友:
哪位能解释一下 当光敏导通了之后下面的三个三极管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我知道这问题很菜 一直对三极管、MOS工作原理比较模糊 大家别笑我)
引用 网友A:

白天光线强的时候,光敏管导通。Q3发射结无偏压,Q3截止。Q3截止,后面的管也无启动电压。驱动管不导通。红外灯不亮。

网友(2012-09-26):
换mos为什么要下拉?我一直都是不下拉从来没有遇到放电问题,你layout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