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 sapce rules setting 里面的一项不明白?

楼主(2008-12-07):
same net drc 是啥意思呢?

一般要设成on 还是off?

网友:
一般选择OFF
同网络DRC一般情况下可以忽略
但在最后最好打开看一下是否存在大问题

网友A:
GND或VCC可以设置为OFF,其它最好ON。

网友:
正常來說要使用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GND或VCC可以设置为OFF,其它最好ON。

怎样只设置GND或VCC为OFF?

网友:
如果使用HDI的话只能是OFF,否则DRC会多得数不清,因为一般fanout都是直接在pin上面打via的,

做普通的单板时候,建义先选择OFF,这样软件运算量也小一些,布线完成后再ON检查一下有没有不合格的DRC就行.

to L5: 可以对特殊网络定义空间或物理规则,可以找些订规则的文章看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上答复。
看来只能是设定一个规则,套用到相关NET上,才可以。我还以为可以对net只设定same net DRC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