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一个放在背面的元件的封装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12-07):
我想做一个元件封装(放在背面)。如下图,是不是直接在mounted side和inner layer中把焊盘去掉,再在opposite side上画焊盘?
不过光从名字上看,背面放元件的时候,是不是背面也叫“mounted side”了?
感觉比较混淆,呵呵,另外,这个时候的远见外轮廓也是在 all layer 层吗?
谢谢

网友:
就在mounted side做了后,放元件的时候放底层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要做贴片元件,mounted side只设置这里就好了

放元件时,把元件放在BOTTOM层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