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容的作用

楼主(2008-12-08):
继电器做开关量输出,在继电器输出的两端并上了一个0.47UF/1000V 的电容。
请问这个电容是什么用途?
安规吗?
具体怎么起作用的
谢谢

楼主:
为什么有人看  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怎么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保护

谢谢 是不是大电压的都是做ESD保护??

网友B:
应该是滤波作用吧 我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滤波作用吧 我觉得

滤波不会要这么大的电压的

网友:
0.47UF/1000V
一千伏真高,什么负载啊!

网友:
可能为防火花的

网友C:
有时开关关断时,产生的电弧电压很大,是不是为防止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开关关断时,产生的电弧电压很大,是不是为防止过冲:

有可能。继电器闭合的时候,有几个这样的电容两端还接上220交流;有几个这样的电容没有接220交流,直接做为开关。
我也就知道是起保护作用,但是具体怎么保护,或者是防止什么就不太清楚。

网友:
防止打火花基本符合要求,因为继电器在闭合的时候,2端的电压不在一个范围,需要一个过渡的器件,要不同样会把继电器打坏,或者把另外一端器件打坏。

网友:
继电器的开,断口上并联电容,是起灭弧作用的........在触头断开的瞬间,电容器会储存电感负载的磁能,使电弧散失 的能量减小并加快熄灭

楼主:
谢谢 版主和wzkkao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