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走线的先后顺序?

楼主(2008-12-08):
我是个新手,请教一个菜鸟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走线的时候,最开始走什么线?4层板,例如时钟,数据,地址、模拟、数字、电源、地,他们走线优先顺序是怎样的?是否要将这几钟设置为不同的颜色?

楼主:
没有人回答自己顶一个

网友:
先走主芯片的走线.

然后规划好供电线,

再走其他模块电路的连线.

楼主:
谢谢楼主,希望还有更加详细点的回答,最好有举例。谢谢了

网友:
同意3楼的.

网友:
问题是LZ你自己要把你的布局图贴上来呀

网友:
差不多是3楼说的了,正在摸索中..

网友:
都二级会员了...还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