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层面比较多,想通过设置快揵键来查看各个层面,请问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楼主(2008-12-08):
由于层面比较多,想通过设置快揵键来查看各个层面,请问有没有这个设置啊

网友:
用L1,L2这样也不会很麻烦呀

网友:
另外还有个PADS查看的外挂小工具(PCBL-Toolbar.exe)可做到你要的这个效果,不过只支持到PADS2005,网上搜一下吧,我这不可上传附件,抱歉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在查看各个层的时候可不可以设置成把其它的层关掉,只显示想要查看的一个层,楼上说的用L1,L2好像是对走线比较方便吧,请各位指教一下。

网友:
setup----->diplay colors中设置就好   如果想逐层看的话   建议按apply  按ok的话看其它层又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