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封装问题

楼主(2008-12-08):
1 画电路板的时候,发现某元件封装不合适。
2 于是要修改元件。
3 用allegro打开*.dra文件,修改完毕,保存。
4 但是板图里的怎么更新?必须删除了再添加进来吗?

网友:
更新封装,然后Place->update symbols更新元件,或选择logic》part logic 在弹出的界面里单击要修改的器件 (不想修改的去掉),然后在封装库里选择新的封装,点击modi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