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盲埋孔不可用的问题

楼主(2008-12-09):
在上篇帖子中我的盲埋孔不可使用。现已解决。原帖如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4000-1-1.html
在如下的菜单中
编辑盲埋孔,不可用的盲埋孔设置如下:
该孔是实现1-2的盲孔。虽然在做孔封装时是做了1-2的正确设置,但在调入pcb后第二层孔设置丢失。添加第二层的孔设置。见下:
如此,该盲孔就可以用了。其他的埋孔都这样设置。
我们可以进入如下的菜单进行盲埋孔层设置的检查:
弹出的菜单如下:
上图两个标注出的过孔,就是一个可用一个不可用的设置。
在用上面的方法更改孔设置后,改过的孔设置就会跟着更改。可以在这个菜单下查看各个孔的设置。

以上就是我最近做盲埋孔设计时碰到的问题。总结出来只是不想让大家在走这个弯路,同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大家把设计中碰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共享一下。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2009-01-11):
怎么看不到你的图呢

网友:
有那么复杂吗?你到net physical里面直接添加不是更简单?

网友(2011-03-14):
    这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前面孔的焊盘就没做对的原因,这个帖子是一个治标的办法。

网友:
    恩,值得大家注意!

网友(2011-04-28):
    很清晰的解释,谢谢楼主~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很详细

网友(2011-07-22):
    不错的帖子,不过怎样才能看见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