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时过孔为何会丢失

楼主(2008-12-09):
我用的是pads(2005 SP2)
在原理图更改了后(删除或增加了些器件)需对之前的PCB也进行相应更改
但ECO时 以前PCB上的过孔(未连线、但glued的GND过孔)就全部导丢了
之前以为是最先复制的过孔所属的器件删除了 所以会导丢
但试验后发现不是这个问题
到底怎么回事呢 是哪个选项没选吗
GND过孔导丢很是麻烦 每次都要重新打一遍过孔
急请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只要你删的器件上有GND网络,同一个管脚对上的GND就会丢,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