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版本的Orcad 导入网表问题。求助!谢谢啦!

楼主(2008-12-09):
由于使用的是9.10版本的orcad,希望做出的网表可以导入allegro,求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人会呀??

网友:
allegro识别所有text格式文件,只要符合网表格式要求,以及网表中对应的PCB封装都完整,且路径设置正确.
自己用txt文件写的网表都可以导入,关键是你的工具做的网表是否符合allegro要求格式.

例:
$PACKAGES
sc0402 ! 'sc0402' ! '1nH' ; c1
......
$NETS
Net1; U1.A1 U2.B2
..............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