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建立自己CIS的器件库??

楼主(2008-12-09):
想在capture下的samples/BENCH.MDB加入自己建立的元件,但是不能保存啊,具体建立过程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你怎么加的?用ACCESS加不行吗?

网友:
如何做的我想能具体吗

网友:
先在本版找点资料看看呢
# p8 X5 C8 z6 u6 @3 N软件提供的sample数据库可供参考。用access可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